[华硕]
坑爹的 x450cc 2.2 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7-08-09):
x450cc  2.2  客户说进过水
拆开南桥下面腐蚀一大片,忘记拍照了
处理好腐蚀的地方,全板电感打值OK插可调电源,待机0.02,
按开关,尼玛没反应。
测得3V电感 有3.3v       5V电感只有2.2v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这个问题以前遇见过刷BIOS就可以了
得意的笑
刷了BIOS还是不行,啃爹啊。
老老实实查EC条件    EC_RST#   3.3v      LIDSW# 3.3 v     +3va_ec   3.3v    正常
示波器读取BIOS  第一脚CS#  没用波形
还好有点位图
补好线后, 5V正常    3V没有(待机3.3触发以后才有的)
哈哈心想终于好了, 触发,,,,,,
电流停在0.02
此处  XXXXXX

测开关到EC有   3.3-0-3.3
EC到桥    0-3.3
桥有发出PM_SLP_SUS#
没有发出PM_SUSB#  PM_SUSC#

还是查查南桥条件吧

VCCRTC    PCH内部CMOS模块的供电
RTCRST#、SRTCRST#    PCH内部CMOS模块的复位
INTVRMEN   PCH内部稳压器开启信号,Internal Voltage  Regulator Enable

DSWVRMEN   PCH内部深度睡眠待机1.05V电压稳压器开启信号。

以上信号由VCCRTC上拉为高电平,利用这COMS跳线点可以判断,也可以追线路。都有3.3V  OK

查到pm_dpwrok这个没有,打值正常534,也没断线。

安装时序图来看  EC满足条件后就应该发出,EC条件都OK,触发后就应该发出pm_dpwrok

网友: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刷BIOS还不行 ,放过电就好了呢,和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我鈤,真是奇葩的故障, 放电 就出 DPWROK 。梦老火哦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还真是个奇怪的问题啊!

网友:
修机器就怕遇到奇葩机器,我今天就遇到一个电池开机有光无字,拿了电池,设备器开机正常

网友:
一般机器拿来我都是先放个电。别怕麻烦。会有惊喜

网友:
华硕机器奇葩太多 不奇怪

网友:
所以先放电,不查条件,有时候说不定不是郁闷,是惊喜哦、。。。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时序掌撑的很好,学习贴,收藏了

网友:
华硕机器奇葩太多.最不喜欢修华硕和三星的机器

网友:
哈哈   华硕的机器 不触发。 你没第一时间放电。。 绕大圈了。。 一个放电, 一个测COMS电池电压。。

网友:
牛,这么多水都能搞定 。。。。。。。。。。。。

网友:
华硕 的没图纸,就怕进水。。。。。。。。。。。

网友:
楼主这帖子像是在上课一样,开机电路就是这些信号啦,哈哈

网友:
感觉楼主厉害,IO的条件,南桥的条件都记得,

网友:
我想知道为什么把电池放放电就好了。

网友:
真奇葩啊   , 在换桥  就亏大了

网友:
楼住拉回来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进水的机器放下电还真能好遇到好多了,

网友:
要是换桥就亏大了

网友:
我试过很多华硕或联想的笔记本。来到有的没有显示有的不开机,很多把主板的电子放放电就好了,有的把电池拔出来重新插上去就能开机。。。。。。。。。。

网友A:
还是桥
诶得都
是桥读取的BIOS信息还是保存着错误的那个BIOS,拿掉电池放电,清除了桥读取的信息。可以让桥重新加载BIOS信息
详情

网友:
楼主不会真的是放电就好了把 ,运气太好了

网友:
我遇到不触发的机器拆机后第一件事就是电池放电,很多惊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桥
是桥读取的BIOS信息还是保存着错误的那个BIOS,拿掉电池放电,清除了桥读取的信息。可以让桥重新加载BIOS信息

网友:
楼主 好牛b 思路清晰 心态好 要是我 早就烦了 在我们这边 要不起价格

网友:
通常我修电脑 第一个就是把电池拆下来放电 试下 遇见很多thinkpad 放电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