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开机 5v没有

楼主(2017-08-09):
版号是 la-a921p   待机时 电流 0.01,3v 5v 都有,开机后 电流o.o5  3v有 ,5 v没有了, 5v芯片换过 还是一样 , 阻值正常的3、5v阻值都是300多          有遇到过差不多情况的吗

网友A:
开机才有的5v吧还是什么把5V拉低了

网友B:
这么新的机器过保了吗,没过还是送售后吧,没图不好整

网友:
后继是不是有问题,这不是明显的保护了吗

网友:
1,找图纸 看下电路 2,刷BIOS 3,没有图纸 BIOS的去X宝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才有的5v吧还是什么把5V拉低了

待机时 3、5v都有,一触发,5v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新的机器过保了吗,没过还是送售后吧,没图不好整

是啊,同行的机器 ,能整就整,,,,,,

网友:
差2级电压,是不是什么电压把3 5V拉低了。

网友C:
估计USB短路,。。。。哈哈。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USB短路,。。。。哈哈。祝你好运

是个参考思路,可惜希望破灭 ,,,,,

网友:
                    查查5v后面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D:
这款本USB短路经常烧CPU 修到好多了

网友E:
这款掉电,你看看U有没有问题 CPU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本USB短路经常烧CPU 修到好多了

cpu上南桥温度有一点烫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掉电,你看看U有没有问题 CPU坏的多

南桥有点小烫 ,cpu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啊 CPU挂掉的可能性就大了 CPU桥一体的真心坑啊

网友:
这款本的CPU 还比较过 还不如直接换版了

网友:
这明显后级有短路啊

网友:
开机以后有短路吧。或者开机以后5v的开启信号被拉低了。

网友:
查一下5V后级的二级负载,应该还是有短路的

网友:
可能后继 把5v拉低了·····

网友:
5V 后记有短路的吧     仁宝保护电路就是这样

网友:
后级短语吧,发烫十有八九点cpu挂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