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不定时掉电精修

楼主(2017-08-09):
此机器坏了客户放了半年才拿过来修,先不管是什么问题,半年没开机的板子拆下来直接烘1个小时再说。
  报价260开修,待机正常,按开机键以后电流走显卡不亮黑屏,风枪加温显卡3分钟热机器试机亮屏,直接拆下显卡植珠,半小时以后试机亮屏OK,装好机器测试问题来了,试了10几次会不定时掉电,5分钟,15分钟,半小时等等,直接换掉小板再测试一样不定时掉电,这里强调不是通病故障,而且正常亮机说明电路问题不大,排除散热问题接下来重点查滤波问题,果然在查到内存左下角PC104阻值不正常(如何查的不是一两句话能解释得了所以暂时这样,等不忙了此贴我会详细回复),之前已经换掉了几个地方的电容和330电容,换掉这个测试了2个小时没掉过电,再就是这个导热管有点问题,风扇改了5V散热目前正常,装起来交机,下面是几张维修过程中换原件的图片仅供参考,大家遇到放了很久的机器在报价的时候记得多报一些,往往实际维修过程中不会那么顺利,报低了自己划不来,价格合理的情况下才有好的服务好的结果。

网友A:
忘记说件事情,今年修的很多联想Y450 Y460  E40这些机器很多温度异常高,散热处理好还是温度高,大多数都是CPU供电显卡供电内存供电一些电容滤波不良造成的,可以参考

网友B:
楼主有心计 套路深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心计 套路深 厉害

其实我每天都很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件事情,今年修的很多联想Y450 Y460  E40这些机器很多温度异常高,散热处理好还是温度高,大多数都是 ...

这种滤波不良的电容很难查呀!!!!!!!!!

网友:
前段时间修了一个不亮的,刷了BIOS亮了,几天之后又不亮,显卡出了问题,后来修好了之后,测试也是掉电,又把他原来的BIOS刷回去了,就可以了。

网友C:
这种要有示波器看下电容有没有杂波就好了

网友D:
楼主的强大之处在于如何找到具体那个电容坏了,请大神教教大家是什么方法。不会是靠直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要有示波器看下电容有没有杂波就好了

再牛鼻的示波器看这类问题也会头疼,类似神经源,没个三五年专修联想本子的经验这个点不谈需要多久修出来,我这没示波器的,万用表倒是有3个每天都用得到

网友:
楼主姓刘啊      一手哥

网友E:
滤波不良的真的不好查 容易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强大之处在于如何找到具体那个电容坏了,请大神教教大家是什么方法。不会是靠直觉吧:::

其实我们有时候分享维修经验的,遇到像我描述的故障可以直接干图中几个点特省时间,有些动手能力的客户现在都会找到这个论坛稍微一查大把的通病什么的,做生意不易哦,倘若此贴详细描述维修过程,不太益于生意经,甚至有时候花了几个小时查的问题只是几句话几张图就能直接点破,才出了所谓的通病(例如回帖:通病,又是通病啊,这机器是个通病早就遇到过了之类的),很多人都忽略了那些花了数小时或者很多时间查找问题的师傅们的维修过程,论坛上面才出现了很多严重灌水的:学习了,6666,各种各样的灌水回复),早些年逛帖子的时候都是着重学习,分享等等,现在很多人遇到机子直接上来就搜通病,各种通病,先干一番,干完各种通病无效直接发求组贴,这个现象不是啥好事,好像已经不是咱干维修时的初衷。就连很多新手逛论坛帖子查找某机器开机无反应直接要干BIOS,忽略这些所谓的通病咱按照思路和信号来修最多也就半个小时就能查出问题,验证了前者栽树后者乘凉,基础好的师傅不要紧,基础不好的师傅百害无一益。说实话我认识的几个老师傅们有时候遇到一起的时候会聊到一些维修经验的话题,他们总爱说其实咱一直在学习。以前我们发帖子和主题那不是一般的勤奋,只要解决了问题就上来发帖,满满的正能量,现在忙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却是一种借口,懒得发帖,有时候上来看看,看到那些语句简单的求助帖表示很无语,如果一个干维修的初学者要是维修思路没问题,够仔细细心,那么求助帖不可能就几十个或者百把字而已,这些很多都是搜通病然后无招简略发帖求助然后给客户说得个3-5天修好,见得太多了,我这边有的同行拿本子给我修我给他报价然后说得个2-4小时搞定,他们却说不要紧跟客户说了3-5天有结果,并不是外面说的维修时间短不好报价或者价格报不高之类的话,这些是不存在的,再难的问题要修个几天那真的要饿死了,三板斧的太多。论坛上面有很多帖子只要仔细看看和按照思路想想就能看出有些帖子灌水很严重,甚至有些板子修好了再发帖的时候明明应该如实描述但是最后的帖子写下来却是跟实际维修大不同(意思是说明明是这里坏了非要说是那里坏了),其实维修案例都是来提供参考的,不是绝对百分百。今天感慨多话也多了不少,各位见谅了(不针对任何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滤波不良的真的不好查 容易走弯路

是的,很多时候修了那么久又要拆来拆去测试,会有无数次想放弃修的想法

网友:
楼主老司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件事情,今年修的很多联想Y450 Y460  E40这些机器很多温度异常高,散热处理好还是温度高,大多数都是 ...

楼主说的 我也有感觉  今天 修了好多E40   CPU  供电 出问题的 占大部分

网友:
有波波 就是好  哈哈

网友:
忙点好啊 比闲着强 有钱赚

网友:
本本散热本来就不好加上设计问题用料方面就不用说了碰到这样问题有点麻烦呀

网友:
掉电最麻烦 了   修一下  又要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