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X38跑33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7-08-09):
这块板是向同行要的料板,同行连CPU和散热器一起送我了,到手后拆声卡修好一块没声音的技嘉G41,闲着没事看看CPU是什么型号,拆开散热器一看是一颗Q9650,这可是当年的高端货,不用可惜了,试试看能不能修好这块X38,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全板打值都在正常范围之内,接上电源,插上内存和检测卡,短接开关上电,检测卡炮33掉电后循环上电。拔掉内存,跑C1掉电后循环上电,看来是检测到内存了
但是不知道过没过,测内存条件
主供电   1.82v 正常
负载供电  0.91v  正常
基准电压   0.91v  正常
SPD  3.34v   正常
SMBDATA   3.34V 正常
SMBCLK   0.18V  不正常
在论坛看过很多大神的维修贴,知道SMBUS总线电压不正常不是上拉电阻问题就是被某个芯片拉低,断电测SMBCLK的对地值,只有68,再测SMBDATA的对地值为
370,看来是被拉低了。找不到X38的图纸,只好找记者P31的图纸参考,结果找到了这个芯片

在内存槽附近找到了这个芯片,用风枪取下,再测SMBCLK的对地值,已经变成370,看来是它在搞鬼了,上电再测这个脚电压3.34v,正常了,在淘宝定了这个芯片和TLC889A声卡芯片,到货后焊好,上电后跑马亮机,装好系统后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努力认证中..

谢谢,一起努力,共同学习:kaixin:

网友:
很可惜好啊,这么重要的案例,隐藏了大半,什么也学不到

网友:
在迅维网这里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最近经常看贴,看到很多内存不过的,大都是spd3.3问题和时钟数据线出问题的

网友B:
那个芯片是通过I2C总线来实时改变CPU的PVID电压高低电平标准,进而改变CPU的核心供电大小,确实挺容易坏。有时候还会导致CPU上管烧毁。

网友:
这种信号拉低的不好找,有时候台式机的图纸都没有-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芯片是通过I2C总线来实时改变CPU的PVID电压高低电平标准,进而改变CPU的核心供电大小,确实挺容易坏。 ...

实不相瞒,我修主板的方法大部分都是从您的维修贴中学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不相瞒,我修主板的方法大部分都是从您的维修贴中学到的

哈哈,好的,能让你学到技术我感觉很是开心。毕竟能帮到人。

网友:
这个芯片拉低了SMBUS电压。。。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在迅维网这里学习了。支持一下....,以后少走弯路了

网友:
感觉信号被拉低的超级难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