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35开机进桌面黑屏,BIOS重置解决

楼主(2017-08-09):
联想s41-35开机,屏幕显示自检信息,进windows快到桌面时,一闪就黑屏了,但系统能正常启动,有开机的声音。用U盘启动进pe系统也是一样,没有思路,先拆机看看再说吧,打开后盖,先把BIOS电池扣下来,放放电,重新装上,开机一试,居然好了,正常进桌面了,第二天再试也正常了,这台机子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修好了。

网友:
估计要返修哟。应该是暗屏故障。

网友:
这 就不能     正常         解释  了

网友:
这个到底是哪个BIOS设置出的问题呢

网友:
这样修好,反修的机率太大了,这样修好,我都不敢给客户说修好了。

网友:
楼主捡钱了,运气不错!!!!应该不会返修

网友:
华硕拆后面电池也能好,遇到过

网友:
AMD的机器CMOS电池会导致很多问题啊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刷个BIOS,很容易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