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50

楼主(2017-08-09):
ThinkPad E450
笔记本
偶尔死机,做系统后也死机,求指教。
笔记本

网友:
看轻轻按压笔记本是死机严重还是没变化 没变化就是程序或者软件 有变化就是硬件

网友:
看是什么导致死机的,温度过高也会导致死机。下个鲁大师侦测下温度,看下温度正不正常。还有硬盘也会导致。把外设的排除了。就要考虑主板问题了

网友:
做系统了也死机,换硬盘做系统,看电影测试也死机,

网友:
如果是主板导致死机,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