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p白苹果重启刷技能过但暗屏定住,主板维修案例

楼主(2017-08-09):
苹果6sp白苹果重启刷技能过但暗屏定住,主板维修案例

网友:
楼主,修苹果现在利润高不高,对同行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最好来点实例的案例

网友:
进水容易出问题。。。。。。。。。。。。。。。。

网友:
的确是这样,昨天修到一台是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没有思路分析,为什么楼主会查到这里?

网友(2017-10-03):
这个摔的直接掉了

网友:
楼主这个案例搞得不错,,长知识,了

网友A:
我想知道 你这个是怎么换的  这个是有风险的吧  就在cpu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 你这个是怎么换的  这个是有风险的吧  就在cpu背面

对于手工不好的小师傅可以用刀一点一点的刮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手工不好的小师傅可以用刀一点一点的刮掉,

确实如此,自己如果掌握不了温度火候,还是慢慢用刀片刮吧。

网友:
l2080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