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09-2 掉电

楼主(2017-08-09):
Acer V5-471G 集成CPU 独显 掉电 各个电压都有,没有集显 ,电流 到0.7左右就掉,自动重启!BIOS刷过!有谁遇到过分享一下?
自动重启

网友:
这个U 是容 易坏的…………

网友:
这个机器之前遇到cpu坏了,我就放弃了

网友:
慢慢研究吧,不好搞....................

网友:
最后断定是U坏了,电流到达0.7左右的时候CPU温度已经用手摸不了!

网友:
刚搞了个是3V.5V滤波引起的掉电.换滤波解决

网友:
BIOS再找几个试下。如果排除BIOS就是四代CPU的问题,百分之九十是修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