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d 重启不亮

楼主(2017-08-09):
ASUS  k42d  版号:kK42N 集显

可以开机  能亮机 也可以进系统,就是重启有时候不亮,电流1.2A   不跑码。干BIOS无效,有朋友修过吗?

网友:
AMD 的老货色 ????????

网友:
这个毛病不好搞 我手里也有一个 楼主解决后记得分享 谢谢!!!!

网友:
重点排查二级转换电路 重启不开机时候电压正常不

网友:
还有这种奇葩问题???(坐等被推倒)

网友:
以前我修过一台HP的都是这问题,搞不好最后还是换了板。

网友:
重点排查二级转换电路,看看重启之后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