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L415合成BIOS(解决该机器通病)

楼主(2017-08-09):
联想L415有一个故障通病就是开关机键,屏里面会有反应。但无背光。就像是一块单LED屏仅仅瞬间给了一个LCD 屏供电一样的效果。
故障点在原机UEFI BIOS文件中的BIOS部分坏了。从联想官网下载该机型的BIOS升级文件,解压后提取BIOS部分出来替换掉原机UEFI文件的BIOS部分,测试成功。

网友:
刚才这两副图传不上去。后来处理了一下可以上传了。

网友A:
感觉遥不可及,但又在眼前,这些问题要经验,还要去学习深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遥不可及,但又在眼前,这些问题要经验,还要去学习深造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接触联想的电脑相对多一些,有几个朋友是联想售后里面的。

网友:
这算是炉火纯青还是登峰造极,大师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