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V,板号K55VM REV:2.2无CPU供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7-08-09):
来时裸板点电流0.5,全板除CPU以外都正常,后测量发现电流偶尔会下降到0.3几左右。
后测量CPU供电芯片,发现27脚VCC5V正常,28脚EN脚有时3.3V,有时无,后测量发现PWROK信号电压在经过R2271时电压时有时无,更换后EN电压始终正常,但依旧电流0.5,还是不亮机

后测量发现所有条件都已正常,换了个CPU,亮机了....

如你似风 -1 -1 换个CPU好了。。。。

网友:
这帖子太没技术含量了,没有任何分析

网友:
运气不错 真的。。。。。。。。。。。。

网友:
黑猫白猫,能逮老鼠就是好猫。修好了才有钱,不能想太多

网友:
修好了 ,收到钱 ,就是对技术最好的回报

网友:
楼主还是修得不错的  不知道换个CPU加修板要收多少钱

网友:
板载U换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板载CPU 呢,汗。。。。不过怎么会2个故障点的?

网友:
二代U碰到好多坏的,当然,遇到CPU供电短路的话CPU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没PDF修起来也麻烦

网友:
主板坏,CPU坏,楼主这个机器的维修客服可以接受吗?

网友:
哥们你这可以啊,换u都发,那我的帖子无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