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

楼主(2017-08-09):
CAD 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 谁有软件传一份给我

网友:
CAD当然用CAD打开啦,你百度autocad

网友:
AutoCAD 2004中文版.rar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kVB6RSr 密码: ruga
AutoCAD 2004 crack注册机.rar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pKULvvl 密码: usm2

AutoCAD 2005中文版.rar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1GoEEs 密码: j3uw
AutoCAD 2005 Keygen注册机.rar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qXK9Uag 密码: u9bp

AutoCAD 2006中文版.rar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eSoG2jS 密码: 8ca8
AutoCAD 2006 Keygen注册机.rar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qYaiWpu 密码: nypc

AutoCAD 2007中文版  链接:http://pan.baidu.com/s/1qYjkIEK 密码:amjo
安装输入序列号111-11111111,安装完即可用,无需激活。

AutoCAD 2008中文版.iso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2qg1XY 密码: uuhe
AutoCAD 2008中文版(64位汉化版).rar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bpMC8xT 密码: juae
AutoCAD 2008中文版珊瑚の海精简优化版链接: http://pan.baidu.com/s/1mhMdX1m 密码: hw28
AutoCAD 2008 Keygen注册机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kVheI3P 密码: gf2m

AutoCAD 2009中文版(32位 64位).zip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jIuDWCA 密码: bpdn
AutoCAD 2009 (X86-X64) 注册机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bTjUr0 密码: ifjn

AutoCAD 2010官方中文版(32位)  链接:http://pan.baidu.com/s/1cgVyUi 密码:d7b0
AutoCAD 2010官方中文版(64位)  链接:http://pan.baidu.com/s/1nvPT16x 密码:4q4o
AutoCAD 2010 (X86-X64) 注册机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mgICC20
【强烈推荐】AutoCAD 2010中文版(32位)珊瑚の海精简优化版(安装就能用,免激活).7z
链接:http://pan.baidu.com/s/1bpaOtgr 密码:7api
【强烈推荐】AutoCAD 2010中文版(64位)珊瑚の海精简优化版(安装就能用,免激活).7z
链接:http://pan.baidu.com/s/1pLCZ3rP 密码:tsfy

AutoCAD 2011官方中文版(32位含注册机).rar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2DMZvi 密码: 3xuw
AutoCAD 2011官方中文版(64位含注册机).zip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o8Gk3A6 密码: 6bqf

AutoCAD 2012官方中文版(32位) 链接:http://pan.baidu.com/s/1gf3KXEF 密码:rf9p
AutoCAD 2012官方中文版(64位) 链接:http://pan.baidu.com/s/1jHKtCWm 密码:5y7q
AutoCAD 2012中文版_(32位)【珊瑚の海】精简优化版.7z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eRVJALk 密码: 938y
AutoCAD 2012中文版_(64位)【珊瑚の海】精简优化版.7z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eSFePAa 密码: v7sc
AutoCAD 2012 (X86) 注册机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mifGMco 密码: stft
AutoCAD 2012 (X64) 注册机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i5rsn3Z 密码: gdib

AutoCAD 2013官方中文版(32位) 链接: http://t.cn/RimBZJ1
AutoCAD 2013官方中文版(64位) 链接:http://pan.baidu.com/s/1o86qaG6 密码:5oy1
AutoCAD 2013 (X86-X64) 注册机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jIjOBfK 密码: xxev

【CAD2014不支持XP系统,请勿下载,CAD2014操作不当很容易出问题,不推荐】
AutoCAD 2014官方中文版(32位) 链接: 链接:http://pan.baidu.com/s/1nvPnz8d 密码:ruci
AutoCAD 2014官方中文版(64位) 链接: 链接:http://pan.baidu.com/s/1nuMVugp 密码:i2j8
AutoCAD 2014中文版(32位)【珊瑚の海】精简优化版.7z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o8tPPhC 密码: njyj
AutoCAD 2014中文版(64位)【珊瑚の海】精简优化版.7z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nvKqr1n 密码: 4j85
AutoCAD 2014 (X86-X64) 注册机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pL6FaLd 密码: 4qez

AutoCAD 2014 for Mac.dmg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dF4X7xB 密码: xfnu
AutoCAD 2014 for MAC汉化文件.zip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hrL6hW4 密码: 9z2x
Mac电脑可以下载这个版本,汉化文件里有注册机和安装方法,亲测可用

【CAD2015不支持XP系统,请勿下载】
AutoCAD 2015官方中文版(32位)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geTFFYr 密码: u76u
AutoCAD 2015官方中文版(64位)链接: http://pan.baidu.com/s/1dE6dnTv 密码: ptu3
AutoCAD 2015中文版(32位)【珊瑚の海】精简优化版.7z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i4WZ1rB 密码: x4mz
AutoCAD 2015中文版(64位)【珊瑚の海】精简优化版.7z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o77MIUI 密码: k6gq
AutoCAD 2015(X64 X86)注册机 链接:http://pan.baidu.com/s/1jI2t7jK 密码:zrvk

【CAD2016不支持XP系统,请勿下载】
AutoCAD 2016官方中文版(32位) 链接:http://pan.baidu.com/s/1mihWaG4 密码:6xga
AutoCAD 2016官方中文版(64位) 链接:http://pan.baidu.com/s/1bUJsv0 密码:8zne
AutoCAD 2016中文版(32位)【珊瑚の海】精简优化版.7z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kVNImB9 密码: 8i9b
AutoCAD 2016中文版(64位)【珊瑚の海】精简优化版.7z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gffRaWN 密码: ised
AutoCAD 2016英文版(64位)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i57f7yX 密码: 2gwh
AutoCAD 2016 (X86-X64) 注册机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geKSpJ9 密码: mvcz

【TSSD和天正T20 V3.0都还不支持CAD2017,有这个需要请勿下载CAD2017】
【CAD2017不支持XP系统,请勿下载】
AutoCAD 2017中文版官方(32位)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jIhgOPS 密码: avig
AutoCAD 2017中文版官方(64位)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kUR5IEb 密码: ecny
AutoCAD 2017中文版(32位)【珊瑚の海】精简优化版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dF0TPfj 密码: p2s8
AutoCAD 2017中文版(64位)【珊瑚の海】精简优化版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miJCzgO 密码: ikj3
AutoCAD 2017 (X86-X64) 注册机 链接:http://pan.baidu.com/s/1gfeb98R 密码:rf1h

一些运行库(除非你安装出问题,客服告诉你,否则以下文件不需要下载)

【NET3.5】   http://pan.baidu.com/s/1i4XSYkX
【NET4.0~4.6】 http://pan.baidu.com/s/1eS21sn4
【VS大全】 http://pan.baidu.com/s/1sltXxgD

网友:
安装序列号

AutoCAD2010序列号:356-72378422 产品密钥:001B1
AutoCAD2011序列号:356-72378422 产品密钥:001C1
AutoCAD2012序列号:666-69696969 产品密钥:001D1
AutoCAD2013序列号:666-69696969 产品密钥:001E1
AutoCAD2014序列号:666-69696969 产品密钥:001F1
AutoCAD2015序列号:666-69696969 产品密钥:001G1
AutoCAD2016序列号:666-69696969 产品密钥:001H1
AutoCAD2017序列号:666-69696969 产品密钥:001i1

网友:
CAD不就是软件吗?

网友:
用CAD打开的,楼主要什么版本的CAD,我这有的给你传一份

网友:
你 做 电脑 的不 知道 CAD 是什么软件  怎么搞的啊 没用过 都装过 都老司机了

网友:
我猜测楼主你是问的cad格式的点位图吧,cad的点位图我见过至少两种,三星的和V星的,这两种可以用boardviewer打开。软件地址boardviewer后面加.net;注意这个软件需要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以上。

网友:
你如果不做修改用cad mini看图就可以打开

网友:
应该可以使用boardviewer这个软件代开

网友:
你说的是点位图,还是CAD文件?

网友:
cad 一般就是  用cad 打开呀

网友:
cad  就是一个 做图的软件

网友:
CAD不就是软件吗?   还有别的

网友:
这种问题来这里问,有刷分嫌疑呦

网友:
CAD软件 最好使用windows xp

CAD(.cad).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