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97笔记本开机花屏

楼主(2017-08-09):
去年拿来的时候给客户说需要换显卡。去年也是花屏。花屏是开机到输入开机密码这段花屏进系统后正常,客户比较急就走了。
今天客户拿来维修说上次拿去别的地方换显卡了。拿来的时候是开机花屏。到输入密码哪里就正常了。
于是拆机,看了下。根本就没有换显卡。只是加焊了下。我也直接加焊。温度是235度。
然后装机开机。开机白屏了。声音都有,到输入密码这里又正常了。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是显卡彻底坏了?还是能在继续加焊?对于苹果笔记本我这里很少有来维修的。
谢谢!

网友:
楼主技术好的话可以直接重新植入一下显卡的。比较麻烦也费时间,会管点用。

网友:
直接换了,重植和加焊是一样的效果。加焊没效果就别去重植。

网友:
直接价钱报高点换显卡

网友:
直接换了吧  显卡应该是坏掉了

网友:
这次加焊不管用了就换显卡吧,应该是上次加焊是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