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A43S掉电维修

楼主(2017-08-09):
接到一台ASUS  A43S   这个机器能亮,ASUS  LOGO一出来就掉电重启。。反复。拆开没有进水没有维修过。。想刷个BIOS看看,,刷完就进 系统故障解决。。看到有人在找这个BIOS  I5CPU   英伟达独显,4显存。付亮机BIOS   班号看图片。

华硕A43S(版号K43SV REV-30 内存槽K43SJ) 4显存颗粒.zip

网友:
好 学习一下                            以后用的上

网友:
掉电重启,让我想的话,肯定是主板上问题,没想到是BIOS问题、1

网友:
现在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我都会怀疑BIOS,太容易坏了

网友:
BIOS,太容易坏       以后遇见掉电先刷BIOS

网友:
现在的机器很大一部分是blos问题   像时开时不开  掉电 亮机慢。。。。都是

网友:
感觉好简单啊。但是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现在笔记本BIOS太容易坏, 以后遇见掉电先刷BIOS。然后在去找别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