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 进水不触发短接D15 可以开机

楼主(2017-08-09):
G50-80  进水不触发,短接D15, 可以开机

网友:
都清理完了  短接之后 有3.3   可以挺个20多分钟   一会又不行了

网友A:
先刷个BIOS程序试试看吧

网友:
可以吧这个D15换个试试v

网友:
这样 用的时间长吗,,,,,,,,,,

网友:
有点复杂,研究研究吧.....................

网友:
可以吧这个D15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程序试试看吧

程序刷完啦

网友:
估计清理不彻底,还有腐蚀短线 多查查吧

网友B:
不行就飞线试试。。。。。。。。。。。。。。。

网友C:
这个明显是缺少电压有断线的吧,仔细查应该会有意外收获!

网友:
看看后面是不是还有短路的地方啊 !!!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飞线试试。。。。。。。。。。。。。。。

飞3v   就不触发   晕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明显是缺少电压有断线的吧,仔细查应该会有意外收获!

没有断线 开关第三脚直通 D15

网友:
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呀

网友:
有点复杂,研究研究

网友:
这个d15应该是电压过不去楼主短接让d15误以为过去电压了吧。换个试试看。

网友:
上个月两台进水的只搞定一台。。。。。。。。。就怕进水的机器

网友:
换一个 不行吗

网友:
换过啦  不好使 无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