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450S笔记本开机太慢 过windows画面要黑屏1分钟才正常进系统

楼主(2017-08-09):
B4450S笔记本开机太慢  过windows画面要黑屏1分钟才正常进系统   换过硬盘无果  内存也不过

网友:
BIOS  外设      CPU

网友:
先排除以下外设,USB接口什么的,这种故障比较少见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

网友:
刷BIOS   显卡驱动之类的 呢

网友:
BIOS  在线升级就可以。不用拆开刷机的

网友:
BIOS有问题会我遇到过,先刷下试试吧。

网友:
装原版驱动!!还有机器出产的时候什么系统还装什么系统

网友:
先不装驱动 直接装原板的系统试下

网友:
有时候拆了光驱会有意外惊喜!

网友:
内存也不过是什么 意思

网友:
考虑外设 修过y一台dell的机器及系统很慢  结果是键盘坏了

网友:
刷刷BOIS 电脑会更健康哦

网友:
刷BIOS,备份原机BIOS,找个ME合成一个,再刷进去,就不会开机慢了

网友:
B丨os刷了没有,再不行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先检查外设看看有没有问题   然后BIOS

网友:
先裸板近系统看看,不行那就光盘装个纯洁系统不打驱动启动试试。再不行刷个BIOS看看

网友:
                 BIOS排除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