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5VD LA-8224P REV1.0触发0.03,AC_PRESENT-1.25V偏低维修经验

楼主(2017-08-09):
废话不多讲像这种一般就是桥没返回PM_SLP_S3#_R信号,直接查PBTN_OUT#有动作,不会桥挂了吧,刚想下结论时去秒了下时序。AC_PRESENT什么鬼没见过论坛搜名称是适配器检测信号,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8143-1-1.html 饼哥做的实验大家看看。差点被误导以为不重要,实测1.25V,感觉怪怪的,好奇查来源。发现是+3V_PCH上啦,继续追查由Q38转换

网友A:
经查Q38击穿,导致控制级G始终都是3.4V,管子才导通1.25,换只维修结束

网友:
图纸发上,有需要的同事下载66666

Asus A45V K45VD LA-8224P r02.pdf

网友:
那不是好多信号电压都偏低,看图这个上拉了好几个信号呀

网友:
BIOS顺便备份了一份,里面有拍图,有需要的下载

asus A45V A45VM K45VS 独立 N13P-GL-A1 LA-8221P.zip

网友:
点位图忘记一起发了,方便大家找零件

la-8224p rev1.0点位图.zip

网友:
这个信号 不会就是 ACIN吧

网友:
不是ACIN,都能触发,这个AC_PRESENT信号我也不是很了解,不知是否有大师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查Q38击穿,导致控制级G始终都是3.4V,管子才导通1.25,换只维修结束

二级转换电压的出问题引起的不开机的问题啊!

网友:
有图纸 有点位 有理论,修机器也不难

网友:
其他信号也是靠这二级电压上啦的,时序中没有,这个信号也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B:
很讨厌维修到这种问题的,麻烦,给我就直接干南桥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讨厌维修到这种问题的,麻烦,给我就直接干南桥再说

那就真走弯路罗,细心点问题总会有答案的,盲目判断反而适得其反,得不偿失啊

网友C(2017-10-03):
你说的这个是不是高电平才可以触发,BIOS有没有参与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是不是高电平才可以触发,BIOS有没有参与触发

不影响触发哦,看厂家设计有没有采用啊,如果    采用为低肯定不正常的。BIOS有没有参与触发 要看EC 带不带程序哦,不带肯定 参与触发的。这是饼哥做的实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814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