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星笔记本

楼主(2017-08-09):
三星笔记本  没有型号拍了照   老篮屏

网友A:
蓝屏 换内存 换硬盘  换cpu先试一遍

网友B:
能换的都换了,再查主板,细心点别着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屏 换内存 换硬盘  换cpu先试一遍

这些东西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换的都换了,再查主板,细心点别着急

好的   有什么思路没啊:

网友C:
能换 的都换了   那就主板了   BIOS   南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换 的都换了   那就主板了   BIOS   南桥

BIOS刷过了   桥还没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IOS刷过了   桥还没动

排除系统 外设 BIOS程序 就干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排除系统 外设 BIOS程序 就干显卡吧

没显卡

网友F:
不是报蓝屏代码吗,查下再说,另外,你硬盘模式改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报蓝屏代码吗,查下再说,另外,你硬盘模式改没

硬盘模式改了用了一会就篮屏

网友F:
你还用了一会。。主板拆出来,把NEC大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还用了一会。。主板拆出来,把NEC大电容换了试试

改330的

网友:
改六个330的,少了不行,以前我试一个装了五个330照样蓝

网友:
你之前也有过这种机

网友:
这垃圾不就一个单桥,看每一次蓝屏代码是什么参考下修,板裁内存那么多就别动了,排除硬盘就直接加焊或换桥。这机哪里有大电容?

网友:
不说什么蓝屏代码,怎么让人帮你呢!

网友: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是板载的 4代CPU            4代板载CPU出奇葩问题真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