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人生第一次维修故障

楼主(2017-08-09):
17年8月9号,天气,热。前两天接同行客户一台联想E40,今天拿起来修,回想客户拿过来说是没反应,不触发。接上电源确实是不触发,第一步拆机,去外设
首先放了一下电,嘿,能触发了。这么好,那么简单钱进手了,也反复试了几次,都没问题,这时候把外设什么的装回去,准备烧下机试试,这美滋滋的装回去后,又不触发了,不是折磨人么。就知道钱没那么好挣,唉,紧接着又拆出来了,又捣鼓捣鼓,又能触发了,心想这问题可不好处理了,不稳定呀!不知道是什么鬼问题?又反复开关机几次后,都挺正常的,无从下手呀!只能是先装上去来试试了,外设又给装回去,上电,又不触发了。太气人了,这是什么问题呀?一看电流才0.003左右,像是短路的样子,这时问题好像是显现出来了,不会是哪个外设搞鬼吧?把外设全部拆了,放了下电,果不其然又能触发了,这下应该好办了吧!这时机子已经触发显示了,随手拿了光驱插上,马上就掉电,不应该呀!这串口设备应该能热插拔呀!看来就是它搞鬼了,随手几个螺丝拧开就看到有个电容有点异样,短路,去掉后不短路了,哈哈!!

就是这么简单呀!搞维修这么久,还是第一次碰到光驱短路的。

网友A:
小问题,大动作,先检查仔细,呵呵

网友B:
楼主的工作台比我的还乱。。。我有一次遇到硬盘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工作台比我的还乱。。。我有一次遇到硬盘短路。

嗯,我也是第一次碰到光驱坏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问题,大动作,先检查仔细,呵呵

呵呵,虽是小问题,但也是第一次碰到光驱这样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