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OGX50K电池能开机外接不触发

楼主(2017-08-09):
接同行戴尔OGX50K,电池能开机外接不触发,一开始以为很简单,报价比较低。插电,电流0.0185,有预感不好。拆机检测公共点有19V,没有3 5V。检测待机芯片82066脚有19V,1脚没有2V,线性3 5V没有。电源调到11V接电池脚,马上触发,电压一切正常。维修进入死胡同……忽然想起ACOK,源着ACOK检测充电芯片各个脚,还是没发现问题,心想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不会修不出来吧……维修告一段落。吃饭后继续,既然电池可以开机,后级肯定没问题,问题应该出在保护隔离,在想EC会不会有问题呢,会不会是EC反馈出问题呢,检测到待机 充电芯片各脚没发现什么问题,这是触摸EC,发烫,心里一喜,在废板上找个8518装上,通电还是不触发,不过不会发烫了。现象还是一样。心想既然是没有3 5V,那就在从源头开始,看看出3 5V的条件。试着换个8206试试,换后通电,电流0.0084,触发亮机。心里美滋滋的,哼着小曲装机,螺丝装完,在插电,电流0.0185,触发没反应。故障依旧,看来是8206又烧了。在找就找到不这个芯片了,心想肯定是外围有什么零件坏了烧8206,淘宝定了一个,2天后装机,把3 5V上下管,电容全部换掉,换好装机测试,在无返修。

网友A:
忘了说板号,DAV02AMB8F0   REV 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板号,DAV02AMB8F0   REV F

原来机器的型号是N4110啊!这个机器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啊!

网友:
没到是N4110,只找到有OGX50K i5的机子

网友(2023-06-26):
上手不是应该先量对地吗?老机器了,没什么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