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无SIM卡维修

楼主(2017-08-09):
    下午无事,躺着睡觉……
   忽然一阵热浪袭来,这才感觉到春风十里不,,,不对,应该是夏风十里不如你,上帝来了!!!
   客户描述故障:插卡提示无SIM卡
   检修过程:1.更换测试卡,依旧提示无SIM卡。

    2.查看IMIE与基带信息:正常。没有拍照
    3.给客户报价,拆机检测维修。首先查看SIM卡座是否正常。结果发现敌情,SIM卡座断针,(着急捡钱,图片补拍)

维修过程如下:
  1.用斜口钳剪掉SIM卡座,因为背面是硬盘,为了减少麻烦和不必要的风险,没有使用风枪。实地学员更应该明白的,徐总他们提了N遍了。
    我是从中间剪端,高频烙铁420度,顶部加锡,用镊子向右侧抽出,这个铁片不能向上拔。

  2.进一步处理。清除针脚,焊盘时烙铁温度不能太高。

3.中温锡拖平焊盘,检测角的两个洞洞可以用吸锡带拖干净。

4.找料板SIM卡座,拆料。不建议正面加热,868D  350度 4.5档吹硬盘位置,

4.取下的SIM卡座:

5.焊接,上机

测试OK:

到此维修完成!

网友:
看来换个卡槽也是有很多讲究的,要不然爆硬盘就不值当了

网友:
我也是今天第一次换了个卡槽,各种盖CPU就怕不小心爆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虽然有练习下拆SIM座,还没有真正修复过,先马克了,后续参考!

网友:
虽然是换座子但是也需要手工到位,要不然爆了别的东西就不好了

网友:
拆的时候要小心。。装的时候就要更小心了。。。

网友:
焊接的时候用风枪了吗,还是用烙铁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可以,把卡槽剪开,用烙铁脱掉,风险小一些。用风墙直接加热,容易爆珠!

网友A:
对于尔等小白是不是还要加上焊上去的步骤啊。。。

网友B:
都是訊維網培訓的技術員,知道的肯定要多點

网友C:
LZ 是不是太抠了  直接买个 新的 卡座不就好了 还去拆个旧的

网友D:
楼主真是艺高人胆大  这个真是有点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是艺高人胆大  这个真是有点风险

我也是第一次搞,慢慢练,真的担心硬盘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是不是太抠了  直接买个 新的 卡座不就好了 还去拆个旧的

买了,当时没货客户急用 没办法。不过拆下来没有变形,洗洗跟新的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都是訊維網培訓的技術員,知道的肯定要多點

真羡慕您,都是高级技术员了,我还是个学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对于尔等小白是不是还要加上焊上去的步骤啊。。。

我给忽略了,对不起啊,焊接我用的183的锡膏,引脚用的低温锡。868  200度  2挡 直接吹 大概15秒,卡针空焊可以用尖烙铁单独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给忽略了,对不起啊,焊接我用的183的锡膏,引脚用的低温锡。868  200度  2挡 直接吹 大概15秒,卡针空 ...

对不起真的不用,分享了经验,是我们要感谢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羡慕您,都是高级技术员了,我还是个学员。

恭喜你,裝逼成功,哈哈!訊維網學員還是挺牛逼的!要不咱兩換換?哈哈!

网友:
我焊小米3 的好几次都感觉不太好 老怕搞坏了 楼主厉害

网友:
一阵热浪啥意思

网友:
别老发这些没有用的维修知识,发些经营的方法和经验,怎么卖手机配件或者手机赚快钱,有几个人修手机发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