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3.0不跑码 非BIOS问题

楼主(2017-08-09):
接一片GA-H61M-DS2 R3.0主板 测全板和项供电电压,IO的12V,5V检测电压都正常,复位正常,时钟正常,也不掉电,但就不跑码,刚好手上有片一样的好板,就对比着测量95836旁边5个小三极管的电压,发现疑似Q29的三极管D级无电压,好板有1.1V电压,把Q29拆掉后,电压是出来了,但还是不跑码,再把Q28换掉,装上Q29,就正常跑码亮机了,这个Q29管控的信号电压以前都不知道是什么,这回查了电路图,疑似管控的是"CPURST ",不知道猜得对不对

网友:
                                 有埴图纸真好   台式主板 图纸都好难找

网友:
这个Q29就是CPURST控制三极管,不能直接拆掉

网友:
这个是CPU复位,一般不跑吗电压都正常就需要先看 CPU复位有没有,这个板子好像这个也是通病。

网友A:
CPURST这个受控于Q29,Q29是不能直接拆的,不然会导致CPURST提前出,影响了时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RST这个受控于Q29,Q29是不能直接拆的,不然会导致CPURST提前出,影响了时序。

嗯,谢谢告知,这个电压不但要出还得按时序出

网友:
学习了,兄弟,这么烂的板子还能修下去,实在是敬业。我一看到这种严重氧化的板子直接叫对方换了。因为修好了可能还有其它不稳定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谢谢告知,这个电压不但要出还得按时序出

是的,因为这个信号属于重要时序类范畴,不像EN开启类,可以拆了直接出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