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电流到0.6

楼主(2017-08-09):
接客户G460,看电流一路跑到0.6!不动了,等下又待机了。马上拆机,这机器有时BIOS电池电压低也是0.6不起机,一测2.5直接换了一个,乐坏了,装机,具然亮了,装机测试以为没事了,测了一个小时没事,第二天一开又不起机了,又是0.6晕死,直接拆板测电源,经测不正常时后级5V只有2.3V ,前级5V正常,查图纸受U10控制,经测U10 D级5V正常,S级电压不正常2.3V,只能测测G极了,G极18V电压正常,有时管时不管,想想有可能是G极或者U10损坏,跟随G极往前找,找到Q20测试正常,前面电阻R229阻值正常,排除虚焊等引起的不良,直接拆下U10测试,U10测试不正常,找了个新的换上,装机,测试两天,没问题了,U10微坏导致后级5V偏低所至,至此维修完毕

网友:
我遇到了Z460,也是0.6开机不显示,CPU供电IC的5V供电不正常,换掉转换管,OK

网友:
运气真好 我这有一个V460的主板 电压都正常 就是不读内存  SM 波形也有

网友:
转换管软击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