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81L X550LD 待机不正常

楼主(2017-08-09):
上不了图打字太差,发个帖子难,同样问题能参考:测量待机5v没电压, 3.3v只有2.25v,打开点位图,待机芯片是up1589q:11脚vin 19v 12脚en6.5v 14.15脚3v和5v 2和4脚也有2.7V和1.7V 条件殾正常,查后没发现短路,芯片不热,又没芯片换简单方法试试,有可能3v5v电容不行,引起后级带不起拉低,直接加二个1000uf显示器电容3v5v脚各一个,接上电试待机全有,接上屏开机LOGO出来,经检测5v电容坏引起待机不正常。

网友:
                           有图片就完美了

网友:
宝贵的维修经验,下次遇到可以参考楼主的方法,赞一个加分

网友A:
LZ是去电容后再加的还是直接在电容引脚焊接上去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去电容后再加的还是直接在电容引脚焊接上去测试?

不确定,我习惯直接加。。。。。。。。。。。。。。。。。。。。。。。。。。。。。。。。。。。。。。。。。。。。。。。。。。。

网友:
滤波不良不会吧3V拉低然后掉电么。。。

网友:
这都是ASUS工厂偷工减料的结果啊!改上电容的不上啊!

网友:
换上笔记本的电容好些吧  华硕常出现这种小元件问题  质量 啊

网友:
这种固态电容用在待机电路特别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