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触发电流到0.016有时到0.58

楼主(2017-08-09):
海尔T6触发电流到0.016有时到0.58,每次按开关,都有触发动作,说明后级短路,或者电源部分不正常,经测后级无明显短路,电源待机3 5V正常,维修进入死区,只能一点点测试了,查找线路图,找工作条件,当测到电源好信号时,只有2.几伏,明显不正常,测试点在PR171,测了一圈没有发现问题,应该是断线了,也懒的找了,找图纸找到电源直接拉过来就算了,于是找到PR145直接飞根线到PR171,开机测试,电流一路刷刷刷,亮机,到此修复,此机已修复多台,应该是通病   BIOS也一块备份了,有需要的朋友直接下就可以

海尔T6板号DAOSW9MB6E0 REV E.zip

网友:
                                                       这 个是图片怎么传不上来

海尔T6板号DAOSW9MB6E0 REV E.zip

网友A:
海尔t6有好多种型号吧?具体是哪一款?t6-a  t6-c?最好有飞线的实物图

网友:
好用,图片,图片,171位置        图片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尔t6有好多种型号吧?具体是哪一款?t6-a  t6-c?最好有飞线的实物图

我传不上来图。不知怎么传,板号是BIOS那里有的

网友:
看的好蒙 有图就好了 这通病我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