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不出DGPU_PWR_EN电压

楼主(2017-08-09):
机器原来的问题是不触发 拆机不出3.3V电压测量发现短路 果断用上用烧机大法  发现南桥发热很厉害 应该是南桥短路造成的吧  定了一个新的换上后能加电了但是电流到0.4几就没反应了测量各路电压发现有好几处没有电压 这三个电压都没有而这三个地方都是受DGPU_PWR_EN这个信号控制的 DGPU_PWR_EN是从南桥发出来的按照开机时序S3  S4  S5这些信号到EC都很正常为什么就是不出DGPU_PWR_EN这个信号呢 是不是南桥还需要什么工作条件  BIOS也刷了好几个问题都一样

网友A:
跑码后再出的吧  是不是还是南桥  测那几个PG看看

网友:
3V短路 你还是重点查下3V去的别的地方 还有看看南桥是否焊好 可以在加焊一下试试哦

网友:
肯定没有复位,有可能网卡怀了吧

网友:
这个信号有的机器是跑马之后才出的,先检查有没有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码后再出的吧  是不是还是南桥  测那几个PG看看

应该测哪几个地方 俺是新手 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网友:
修好了没有!!我的机子也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