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内自己研究出的液晶不显问题

楼主(2017-08-09):
那天老师给我一个液晶显示器。。拿过来黑屏!!!(比较老的那种,小作坊产的),指示灯不亮!拆开,,,首先怼电源板,测量5  12V没有!好办。这个老师讲过没有先打对地,再往回找!万用表打值为正常,测量大电容无电压!!!!问题找到。测量输入220V存在,断电测量整流桥数值为0,拆下,更换。。同时换掉保险,再次测量5 12V出现!装机,显示器亮了,问题解决:daxiao::kaixin:。求给分!

网友:
这给你什么分   继续发点有深度的

网友:
可以,楼主以后步入维修界,肯定也是高手

网友:
楼主以后步入维修界,肯定也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