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极其惨痛的经历 师傅们苹果6 40毫安小电流漏电怎么找故障?

楼主(2017-08-09):
说一下曲折经历 顾客拿来6 故障是无背光 测量背光供电没有背光供电 且阻止只有80 正常是400多 后来换了个背光供电IC 结果还是这样  我在图纸上看到那一路电压是17-24V  我就在那一路加电17V结果冒火花直接把电感烧的带起来了 测试了一下阻值更低了只有20多   这个时候想给主板加电试一下机看看有没有其他漏电 结果悲剧了 17V 的电压忘记调回去了 只听刺啦的一声 电源报警  赶紧拔掉 再上电漏电600 射频供电Ic烧了 拆掉后漏电40毫安  伙计们这么小的电流该怎么找漏电的地方啊

网友:
电源应该烧坏了吧,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用17V来烧机你会不会是开了先例了?

网友A:
不好意思,没忍住笑了!修背光还是很好修的啊,不懂就得先查资料啊,你这一下上17v查漏电胆大

网友:
17V楼主威武,心急了才造成这样。就当买个教训,

网友:
赶紧把 那个17V的 电源砸了   换个手机专用的

网友:
17v烧鸡好像你是第一个,笔记本电脑我最多加到10v只有都没有敢尝试17v

网友:
用17 V加电主板,主板应该是完了窝,厉害了楼主

网友:
路过,17V烧机威武,心急了才造成这样。就当买个教训,

网友:
主VCC直通的件估计都坏了大半吧。17V一激必挂。

网友:
修背光很容易的,悲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忍住笑了!修背光还是很好修的啊,不懂就得先查资料啊,你这一下上17v查漏电胆大

图纸显示这一路电压是17-24V 我用17V烧这一路 应该问题不大 即便是 毕竟还有80多的阻值 悲剧的是  给板子上电的时候忘记调回来了

网友:
哪里有图纸和点位图,下载也可以,买也可以

网友:
背光也就那几个件,谁教你用17v烧的,赶紧把他拉出来 我保证不会打死他的!!!

网友B:
维修苹果手机的利润高还是维修笔记本

网友:
这么大的电压下去,你想毁掉多少芯片?

网友C:
一看到17V就知道你要搞事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维修苹果手机的利润高还是维修笔记本

利润不知道哪个高 但是风险要远大于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到17V就知道你要搞事情

这烧一次 才能长记性  再烧的话 直接剁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利润不知道哪个高 但是风险要远大于笔记本

这个肯定的,苹果太精细了,焊接技术要求比笔记本高很多

网友(2017-10-05):
怪我没忍住直接笑了出来

网友:
淡定,淡定!既然有图纸,就一个电压一个电压的查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以后 我会注意的 尽量不会反这样的错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这个有时候真的不小心,我们家因为修电脑,之前修电脑19v都夹手机过

网友:
修笔记本的修手机一点要注意 不要向秀电脑一样粗枝大叶

网友:
阻值低明显是对地短路了,为什么不先排是什么元件导致呢,就加电呢。

网友:
楼主胆子太大了,主供电都不敢用那么高电压去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修个短路的手抖的跟弹琴似的,的确
和你一样 不会就会手抖

网友:
17V 是叼 和楼主一样还是得加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