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 AMD 老电脑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7-08-09):
接维修电源如果待机有0.005就可以正常开机。正常开机后,关机待机0.0000就不能开机,开机电流变成0.009五秒左右归零【插头多插拔几次只要待机有0.005就可以正常开机,不开机待机是0.000】本人维修手机的不懂笔记本,希望大神指点一下应该维修那里。在这里先谢谢各位【3.3V和5V都出来了】

网友:
个人建议报个迅维的远程,先从看图纸,学基础。有图纸吗?有3V,5V待机吗?

网友:
cq40   换板吧  不知道折腾了

网友:
电源头坏了呗

网友:
你教我修手机 我教你修笔记本两全其美

网友:
南桥旁边的1.25v 滤波电容不良  AMD 待机要出这个电压

网友:
应该是滤波电容的事儿多点,重点看3,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待机芯片  3  5V那些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