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70不触发

楼主(2017-08-09):
现在生意不好干,这几天修笔记本少了,现在慢慢搞上门维修。今天上门取了一个笔记本,说不亮机,不加电。我取回来,放到我的维修台上,插上可调电源,3位的,没有任何待机电流。然后开始拆笔记本拿出主板检测,各个的电感阻值没有任何异常。插上可调电源去测待机电压,3.3和5v电感电压有的。又去测EC的条件也没有问题,然后就是此机的开机排线和键盘排线是一起的29脚。然后我就测29脚的开机键信号有3.3v。我就把键盘排线拔掉。短接29脚的开机信号,发现有跳变,电流都达到0.56a看电流应该是亮了,接屏线,已经亮机了。应该是键盘的开机键有问题,我看了看我没有这键盘,在加上客户晚上的火车,着急,然后我改了一个开关,就是把键盘上的开关键拆掉,找了一个小的开关粘在键盘开关键上。线直接飞到29脚开关信号上。装上测试一点都没有问题,搞定赶快给客户送去。主板上的改的东西没有来的急拍。见谅!

网友A:
没图没直相啊,楼主下次装机之前也拍下图吧。

网友:
楼主下次记得拍照啊。。。。。。。。。。。。。。。。

网友:
这个可以,加分支持了,再接再劢

网友B:
我就想知道是怎么改进去的

网友:
现在很多机子开关键做在键盘上了

网友C:
这款机器的键盘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器的键盘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是的 我都修了好几个了,每次都是改键盘开关,反正键盘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知道是怎么改进去的

把原来的开关键扣掉 找个小的开关键,换上就行。飞俩个线,一个接29脚的开关信号,另一个接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没直相啊,楼主下次装机之前也拍下图吧。

好的下次注意, 没有来的急,拿回来修好就送过去了。

网友E:
想知道那个线要从哪里穿出去呢,键盘都焊在C壳上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那个线要从哪里穿出去呢,键盘都焊在C壳上的啊。

先把键盘拿出来,然后把原来的开关先取掉,找个小的开关先粘上然后飞两个细线从键盘开关底下飞到主板上。

网友:
不知道这样的处理方式能收多少米 ,呵呵

网友:
这个机开关键盘坏的比较多,改过几台了。

网友:
键盘上带开关机键的确实容易坏,遇到多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我都修了好几个了,每次都是改键盘开关,反正键盘没坏。

对 都是关键键位的问题    你用的什么方法把开关粘在键盘上的 不会掉吗

网友:
ASUS的机子遇到过开关坏的,急的时候是只能想办法改了 毕竟生意还是要做,钱还是要赚的。。。。。。。。。。。。

网友:
这机器键盘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