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5000-5547 LA-B012P BIOS 解密

楼主(2017-08-09):
      DELL INSPIRON 5000-5547 BIOS 解密 一开始,大家都以为刷个BIOS 就好。但是错了,我刷N个一样问题。向淘宝求助,无门。
问了好几个,都说没有办法。
好吧,只能试一试,应该是在EC 里面,论坛,也找不到相关的贴子

在坛里下一个EC BIOS

一次就好。。。原来  这款BIOS 密码在EC 里面,大家觉得,小弟写的有用,加点分呗。。开心开心
附上好的EC BIOS KB9012 EC

网友A:
应该都是EC里面的吧。IBM的才有密码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都是EC里面的吧。IBM的才有密码芯

不是吧  一般的BIOS密码 都是在南桥BIOS里面的吧   这EC BIOS、  有密码 的 我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不是吧  一般的BIOS密码 都是在南桥BIOS里面的吧

网友:
这种读取的方式好,我没有用过,学习了。。。。

网友:
EC里也会藏密码呀

网友:
我一直以为没有密码芯片的 密码都在南桥的bios里

网友:
涨姿势了,。楼主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实在是太可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  一般的BIOS密码 都是在南桥BIOS里面的吧   这EC BIOS、  有密码 的 我是第一次遇到

密码在那里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密码是怎么存储的,我们解密先看看有没有密码芯片,然后就刷BIOS,最后要想到在EC 里面。

网友:
密码藏EC里 还是好搞的 要是专用芯片就头疼了

网友:
密码放EC里面,刷EC比刷南桥BIOS麻烦, 要是专用芯片就更头疼了

网友:
新款的做在EC里面的还是少见 ,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恩,一般不是在BIOS,都是在EC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密码在那里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密码是怎么存储的,我们解密先看看有没有密码芯片,然后就刷BI ...

没错 说的在理呢 现在机器 有密码芯片的 很少;了!!!

网友:
还好楼主有写EC程序的座子,,要不然就麻烦了,,确实现在新款机器有些密码是在EC程序里面

网友:
之前一款机器BIOS密码也在KBC里,没编程器还真是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密码在那里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密码是怎么存储的,我们解密先看看有没有密码芯片,然后就刷BI ...

是的,有密码芯片的只有联想和一些少数机器有的,现在最新的机器大多数都在EC里面的。

网友:
现在设计师傅考虑的挺有意思的。把密码不放在bios里面了。改成ec了。恭喜楼主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型号的编程器 那么牛

网友:
一般密码都是在桥BIOS 里面,这个在EC  以后遇到要换个思路!

网友:
只是需要一个专用的脚坐,读写没有一般BIOS那个容易。

网友:
原来还有这种方式啊,我没有用过,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很少见bios密码在ec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