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维修梅捷H61触发掉电问题换BIOS芯片轻松搞定!

楼主(2017-08-09):
主板型号:梅捷SY-I6H-L V4.1
第一次发维修帖子也不太会发帖子的菜鸟技术维修,大神来匆喷! 梅捷的主板我一直都找不到图纸所以没图纸可以研究!只有慢慢分析了。直接上电测各路电压 供电,H61的时序思路 内存供电1.53V 内存负载供电0.76V  CPU供电1.20V左右  PCH桥供电1.05  PLL供电1.80V  总线供电1.20V  VCCSA供电 0.92V经过测试完后都正常 故障还是一样,心想是不是我测错了。回想了H61主板bios也经常坏会导致主板反复掉电情况。用手摸了摸BIOS芯片后,结果烫到手了。果断拆BIOS芯片上编辑器
结果。。芯片坏了。重新个拿了华邦的W25Q32BV 4M的BIOS芯片,刷上官方下的BIOS  成功点亮了。

梅捷SY-I6H-L V4.1

网友:
梅捷H61触发掉电,拆下BIOS芯片刷,问题解决,谢谢楼主

网友:
我的也是梅捷H61触发掉电,拆下BIOS芯片刷,问题解决,谢谢楼主

网友:
摸芯片烫到手了,你还用原来的芯片刷吗,这步应该可以省了,直接换芯片刷

网友:
我的也是梅捷H61触发掉电,拆下BIOS芯片刷,问题解决

网友:
H61主板很多是BIOS程序坏或者BIOS本身坏

网友:
这算是bios芯片坏的通病了吗?

网友:
BIOS芯片短路这个我还没碰到过,一般焊反了才会发烫。。。。。。。。。。

网友:
BIOS 芯片损坏的还是有一些,发烫的还没见过

网友:
梅捷  昂达的经常坏BIOS芯片  也老坏资料

网友:
芯片烫到手,是不是原来焊接错了?

网友:
烫手肯定是烧了 ,直接上新的刷完即可

网友(2017-11-26):
我这也有一片梅捷H61不触发,bios 1-7脚全是3.3v,开机键有4.3v,是不是bios芯片烧了?
我也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A:
果然搞掂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搞掂了,谢谢楼主分享!

这个是真的好用的咧。。。这个主板BIOS真XX

网友:
芯片发烫了  坏了  换个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