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45

楼主(2017-08-09):
联想B545,开机10秒自动关机。有修过的没有。

网友:
可以先排查一下温控和散热,再就是刷写BIOS程序试试看

网友A:
主板RTC  电路故障吧,你测测跳线上的电压

网友:
看看是不是温度过高了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RTC  电路故障吧,你测测跳线上的电压

别乱说,这款A8机器并不存在这样的故障,BIOS或者小口电源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