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560P-B9 D1开机卡住 左上角白光标处不动 无LOGO 不能进BIOS

楼主(2017-08-09):
今天遇一神州A560P-B9 D1开机卡住白光标处不动  所有接口检查了一遍目视没有问题就吧  硬盘光驱无线网卡全卸了
上电开机 现象依旧  既然能亮 心想是BIOS 的问题   就在坛子下了个刷上 依旧  不死心 又下了个 现象依旧   头大了
在坛子看了一圈都说是BIOS的问题 让我有点怀疑人生了     突然想起和A460P的芯片组是一样的   就刷了个A460 的BIOS 上去
接电 开机  奶奶的它亮了    为什么A560P 的就不亮了 待高人解释下呀
上图 上BIOS   给有需要的人  (A560P 的BIOS 可以试试  应该是好的)

A560P-i3 d3板号:DATWHMB18D0 REV;D.zip

3.32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1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A460P-B95G D2可用在A560P上.rar

网友A:
有次我修个华硕也一样··刷K42JR的BIOS不亮机··最后刷K42JX就亮机了··真的搞不懂·

网友B:
我在用的A560P-I3-D2。。5年了。妥妥的

网友C:
哎 有时候网上买的原厂的都不行  这些bios表示他们也是无辜的

网友:
二线厂商的的这些机器,你懂得

网友:
二线厂商的的这些机器,你懂得                                                 ,

网友D:
原来还能有这么一手,从来都是对应着刷的,看来以后刷bios都要多试试了

网友E:
我一般都是程序换换,芯片换换。换着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次我修个华硕也一样··刷K42JR的BIOS不亮机··最后刷K42JX就亮机了··真的搞不懂·

让人很是着急 让人很是着急让人很是着急 让人很是着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的A560P-I3-D2。。5年了。妥妥的

神舟 要带你飞天   这5年你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 有时候网上买的原厂的都不行  这些bios表示他们也是无辜的

   这些bios表示他们也是无辜的   我们表示脑壳很疼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二线厂商的的这些机器,你懂得                                                                         ...

有时很不理解  很烧脑  你也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还能有这么一手,从来都是对应着刷的,看来以后刷bios都要多试试了

要经常不按套路出牌   你有发现有惊喜    嘿嘿黑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都是程序换换,芯片换换。换着刷的

换来换去的   你好不专一呀    你女朋友知道不   很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来换去的   你好不专一呀    你女朋友知道不   很危险的

我没有女朋友

网友(2021-09-13):
神州A560P-i7 D5 一样问题,刷A460P-B95G D2好,谢谢

网友(2024-12-17):
我朋友的跟你一样型号的笔记本 也出现卡光标了 你猜怎么着 着电脑开USB引导 把U盘拔下去就白光标 这时候插任意个U盘 就进入开机画面 着破电脑头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