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H425修完通病后还是不触发小经验分享。(已修复)

楼主(2017-08-09):
前几天接到一台联想H425的AMD合一的台机,原理和笔记本差不多,就开始维修,之前有一个没维修就拿维修站换主板了,这个刚好闲下来就来迅维网上找找,结果一找还真有一大堆通病,就按照通病方法先着手修,结果修完通病后测试还是不触发,就按照笔记本的思路去量电压,5V出来了,3V没出来,会不会有后端短路,用万用表测试后端没短路,也没大电压,果断更换待机芯片,装机测试,OK一切正常,小经验就是:有时候主板和机器的问题千奇百怪,并不能一概处理,有通病问题先处理,也说不定有后边由于通病问题附带出来的问题,需要根据自己的小经验去维修。

网友:
猛,,同一个芯片  5V能出来  ,3V出不来。。。 这种芯片少见啊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直接加个3V去,然后慢慢升电流,摸哪儿烫换哪儿,但不是百发百中,有的时候也会遇到烧不出来的

网友:
好少见的,,,一般都是通病的

网友B:
这个芯片是待机  3V  5v  什么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待机  3V  5v  什么型号

这个板我发现有两种型号的待机芯片0H-FL(2P-3G)这两个在不同的两个板上发现的。

网友:
这机器 加电不亮的 多    , 不触发的 见的少

网友:
学习了  维修要细心    不能盲目依赖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我发现有两种型号的待机芯片0H-FL(2P-3G)这两个在不同的两个板上发现的。

这主板一般来说修一下能,收个多少钱

网友:
5VSB转3VSB没出待机电压可以换一个三端稳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直接加个3V去,然后慢慢升电流,摸哪儿烫换哪儿,但不是百发百中,有的时候也会遇到烧不出来的

如果后极问题容易烧出来 前极烧去反应不大

网友:
现在的待机芯片最奇怪了有的是有3v后面才有5v的。

网友:
不喜欢修这样的板,一半台式机,一半笔记本,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直接加个3V去,然后慢慢升电流,摸哪儿烫换哪儿,但不是百发百中,有的时候也会遇到烧不出来的

不是百分百能烧,只是可以碰碰运气,一般芯片条件查完,后级又没短路的情况下直接换芯片比较合适

网友:
这个主板不亮机,CPU上面有个电容爱出问题,有5V没有3V的还有没有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