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开机无显维修

楼主(2017-08-09):
前天接了联想N480放了几天了没修  今天看到不好意思拖了就拿来修修   首先开始电流一路跑到1.2左右跳变到1.1左右不动  根据经验可能是显卡的事。拆机发现固定在主板上的两个螺丝柱缺焊掉了  显卡散热片直接悬空 本的主人估计也是一直强行使用结果就坏了显卡  啥也不说了 先加焊显卡去。
加焊了显卡发现还是不行但是能正常开机关机了 接外加显示器看花屏  没办法了 重植吧 来张图

植完后上机发现进系统就花屏  插外接显示器发现内外都不花了  换显卡?不用想了 卖电脑的同行 这伙计修东西就是便宜就修 贵了就不修 从来不跟
客户沟通 一直就是替客户做决定 蛋疼 我一直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这样 修不修跟客户沟通下也好 忙了半天修的半好不好 不修吧白忙活这么久 修吧 在不
增加成本的情况下怎么修呢  维修费就100元 怎么也不好做   想了2分钟 接上外接后都不花 能不能让他一直认为有外接这样显示?打开图纸看下吧

开始想的是直接把数据时钟接到屏那边去 结果反复试了很久不行 另外想办法  外接个驱动板能行不? 说干就干试试把
开始以为是认的数据时钟 或者行场 试了半天才发现RGB3条线加地就行了

其实这会焊焊接接试试 弄了蛮久 不过还好有结果
接好试好后就是找个位置固定好测试了

装上去看了下不碍事就盖上了 测试视频正常 外接也正常 好像跟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到此算是修完了   学艺不精也只能这样修了 哎 蛮后悔以前在迅维不好好学 天天晚上床上玩游戏 白天听课不集中  在迅维的同学们好好抓机会学把 图纸顺便传一下

BM5238 N480.pdf

网友A:
什么意思 RGB 三条线 拉到地 就可以??

网友:
wc nb啊楼主 这样也可以

网友B:
你那个同行估计之前已经给客户报过价了,而且他报价还不便宜

网友C:
没弄明白,为什么RGB接地就行了,我以为你要找个码片,接上去读码片的/。就是时钟数据。又一次颠覆了我的世界观

网友D:
维修费100元有点少了吧,不过修的思路很不错

网友E:
真是太不容易了这样也可以,以后能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F:
这款机是打胶的吧。加焊不行的。

网友G:
100元真不容易赚!以后还是有机会转回的

网友H:
佩服楼主的DIY精神,同时给你个建议看行不行,看你这个接法,三基色各焊上75欧姆的电阻下拉就可以了

网友I:
很好的分享,思路很好!我佩服重新植入显卡的,因为实在是要很有耐心!!!

网友:
这个板子··················厉害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弄明白,为什么RGB接地就行了,我以为你要找个码片,接上去读码片的/。就是时钟数据。又一次颠 ...

我也是这么以为 结果浪费很多时间试试啊试啊   不行还是不行  最后钱全部接上试了可以 然后一个一个断 最后得出的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款机是打胶的吧。加焊不行的。

加焊不行 重植了能显了 但是进系统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G:
100元真不容易赚!以后还是有机会转回的

这个没办法的  这个同行从来就是修100的笔记本 他不问客户的 如果大问题也不沟通 直接说不修  我一般差不多有赚就修了  实在不行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佩服楼主的DIY精神,同时给你个建议看行不行,看你这个接法,三基色各焊上75欧姆的电阻下拉就可以了

应该是可以 没接上是120欧姆 接上后是65左右 我也想试 后来看能放进去就没浪费时间了

网友:
那不是这样以后他的VGA就不能用了。你是把RGB三条线接地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费100元有点少了吧,不过修的思路很不错

这个没办法的  这个同行从来就是修100的笔记本 他不问客户的 如果大问题也不沟通 直接说不修  我一般差不多有赚就修了  实在不行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弄明白,为什么RGB接地就行了,我以为你要找个码片,接上去读码片的/。就是时钟数据。又一次颠 ...

不是RGB接地   是RGB三条线  在加上接地   RGB接到了一个报废的驱动板上  应该是RBG经过电阻下拉改变阻值让显卡认为有外接 所以切换外接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同行估计之前已经给客户报过价了,而且他报价还不便宜

这个没办法的  这个同行从来就是修100的笔记本 他不问客户的 如果大问题也不沟通 直接说不修  我一般差不多有赚就修了  实在不行就算了 有时候让他跟客户沟通下不修也没关系的  人家就是不沟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RGB 三条线 拉到地 就可以??

不是RGB接地   是RGB三条线  在加上接地   RGB接到了一个报废的驱动板上  应该是RBG经过电阻下拉改变阻值让显卡认为有外接 所以切换外接模式

网友:
用的种板子改的?以后也可以借鉴下

网友:
这个不错的!敢想敢干!赞一个。。。

网友J:
楼主能讲解下么,为什么rgb接地就可以了,然后看你的图又是接在了其他的小板上

网友:
虽然不太完美,但是故障解决了,楼主高手。

网友K:
没看明白。RGB接地是用多大的电阻?作用是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看明白。RGB接地是用多大的电阻?作用是下拉?

75欧姆   驱动板上主板上都有很好找

网友:
能这样改也是很不错的哦,赞一个

网友L:
这个不错  我没这样干过     显卡一般都是重置

网友M:
表示 没有 看懂   这 思路 有点 乱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佩服楼主的DIY精神,同时给你个建议看行不行,看你这个接法,三基色各焊上75欧姆的电阻下拉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你提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能讲解下么,为什么rgb接地就可以了,然后看你的图又是接在了其他的小板上

不是RGB接地   是RGB三条线  在加上接地   RGB接到了一个报废的驱动板上  应该是RBG经过电阻下拉改变阻值让显卡认为有外接 所以切换外接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不错  我没这样干过     显卡一般都是重置

我这个重植了能显示 但是进系统不行 花屏  外接都正常  在维修费只有100元的情况下就这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表示 没有 看懂   这 思路 有点 乱

可能我写的比较乱把  总之就是内屏进系统花屏  外接显示器 内外显示都正常 在维修成本有限的情况下  加了条件让笔记本认为有外接显示器插上去输出外接模式 这样就都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是太不容易了这样也可以,以后能正常使用就行

以后还不知道  试了几个小时看电影是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好的分享,思路很好!我佩服重新植入显卡的,因为实在是要很有耐心!!!

我以前也是没耐心的人  干了这么多年维修明白没耐心是修不好东西的  多想想多点耐心 办法就会多点

网友:
楼主还是很有耐心的,下次遇到可以试一下。

网友:
真正的信号级维修,现在也就修修供电

网友:
重新植入显卡芯片很费时费力的,才100 有点少,我这都200起步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是高手。。。。。。。。。。。。。。。

网友N:
这种同行 除非机器量很大 不然直接不修他的机器!!
木易龍
量倒是不大 偶尔来一个 小地方啊 没有那么多电脑挑挑拣拣 除非是人本身很差劲修前讲价修好又讲价 这种我都淘汰两家了
详情

网友:
技术不错哦,就是收费太便宜了,这样根本没有动力去修!

网友:
这样也可以 长见识了

网友:
这还叫水啊 在我看来您能想到这办法修机子 已经很了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种同行 除非机器量很大 不然直接不修他的机器!!
量倒是不大 偶尔来一个 小地方啊 没有那么多电脑挑挑拣拣 除非是人本身很差劲修前讲价修好又讲价 这种我都淘汰两家了

网友:
佩服重新植入显卡的,因为实在是要很有耐心

网友:
话说我也没好好学,家里的二亩地等着我去种呢

网友:
这样也行? 还没试过,有机会可以试试。不错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