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扫描都很好,但为什么装系统就很慢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8-09):
如题!硬盘扫描都很好,但为什么装系统就很慢呢?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没有高手帮个忙,看下是什么问题,是固件的原因吗?

网友:
要看是什么品牌,一般这样的硬盘smart已经报警了

网友:
如果你确定硬盘全部扫完没有问题,就换一块主板装系统试试,南桥问题也会导致装系统慢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看看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硬盘问题!换硬盘。。。。。。。。。。。。。。。。

网友:
这个问题说不好   有的是硬件有多少软件  还是要多试

网友:
硬盘有少数坏道就慢   建议更换硬盘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   少数是南桥问题

网友:
我金币不够了 发发评论啊 啊啊 讨厌

网友:
直接换一个 好一点的 固态硬盘不就快了吗  INTEL 的  贵一点 但是速度快

网友:
你是怎么扫的 能确定硬盘没问题呢?  我之前给人家修过一个 一开始发现硬盘有问题的  扫描修复OK了  信心满满的说硬盘修好了,,结果装系统直接GHOST报错  没得搞  呵呵

网友:
换个机器         东芝盘爱  有  这个情况

网友:
用HDTUNE看下SMART,如果OK的再用MHDD扫

网友:
有的是固件的问题 有的就是写磁头出问题了吧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延时大造成的,换线和接口试试,

网友:
有些硬盘是那样。。。。。。。。。。。。。。。

网友:
我碰到一个三星350U3B,硬盘没坏道,键盘也是好的,但装系统,进系统都很慢,没解决,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