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6789系列芯片组和100系列芯片组的待机条件分享给大家

楼主(2017-08-09):
6789系列芯片组(H61,HM65,H67,B75,H81,HM87,HM97)待机条件:11个

VCCRTC、RTCRST#、SRTCRST#、32.768K、VCCDSW3_3、DPWROK、VCCSUS3_3、BATLOW#、RSMRST#、DSWVRMEN、INTVRMEN

100系列芯片组(H110,HM179,B150等)待机条件 :10个
VCCRTC、RTCRST#、SRTCRST#、32.768K、VCCDSW_3P3、DSW_PWROK、VCCPRIM_3P3、VCCPRIM_1P0、BATLOW#、RSMRST#

网友:
饼哥又放大招了,论坛福利贴

网友A:
H110 CPU电压产生的条件能给分析下吗

网友:
现在的新主板越来越难修了,因为信号越来越多了。。。。。。

网友:
110系列看样子还是要回实地回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H110 CPU电压产生的条件能给分析下吗

供电、开启、频率设定、是否需要SVID也是看VBOOT设定

网友:
饼哥要不就不说话,要不就发大招。这招我太喜欢了

网友:
现在的新主板越来月难修 很多条件都要靠图纸找

网友:
待机还是是特别难产,最怕不定时掉电

网友:
现在主板的电路越来像笔记本,笔记本的电路越来像手机…………同仁门只难能自我提升了…………

网友B:
饼哥,100系CPU核心供电,是不是真的需要CPU复位信号?最近有点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饼哥,100系CPU核心供电,是不是真的需要CPU复位信号?最近有点懵。

不需要啊

网友:
好的,谢谢老大释疑

网友:
月饼大大威武赶紧复制下来o((≧▽≦o)b

网友:
想知道H110芯片组中SVID数据从BIOS传输到CPU供电芯片的过程

网友:
是否与下列描述类似
HM65-SVID新CPU供电开启
VID信号是以软体方式存储于CPU内SVID模块的ROM中。
PCH芯片在得到+3VS5、+3V、+1.05V、+1.8V、+1.5V和+0.85V供电后,PCH内主时钟模块被初始化开始工作,25M晶振起振。
随后,PCH芯片主时钟模块分出各种频率的时钟发给CPU及其他功能芯片。 与此同时BIOS芯片也有+3V供电后,PCH芯片与BIOS芯片开始通信,读取BIOS内的部分程序并执行。
PCH发出PROCPWRGD给CPU。
CPU内SVID模块先后得到+1.05V供电以及PCH芯片发出的CLK_CPU_BCLKP,CLK_CPU_BCLKN时钟。
一旦PROCPWRGD到达,SVID模块即被复位,开始处于工作状态。
作为SMB的主设备,CPU的SVID模块通过DATA和CLK总线向VRM芯片发出呼叫,等待着VRM芯片来读取电压设置信息。当VRM芯片得到供电(+VIN和+5V),以及VRON开启信号后,VRM芯片对CPU内SVID模块的呼叫做出应答,并读出电压设置信息。之后CPU主供电+VCC_CORE产生,VRM芯片发出PG信号给PCH芯片做复位,之后上电时序继续

网友:
现在的新主板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现在主板678系列还是修的多,华硕修了个Z97,100系列就还没碰到过了

网友:
饼哥又放大招了,论坛福利,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