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就是卡住。

楼主(2017-08-09):
主板型号:华硕H61M-E
主板故障: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就是卡住,还LOGO都不出来!
维修思路:
第一步:上网找资料

主板型号,主板版本号:2.02
网上说了,,有加焊PCH ,有说刷BIOS
在迅维网上,输入

8M BIOS

亮机!
第一次刷BIOS 成功!!心情比较舒畅,发个贴!
给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
华硕的主板都害怕了。有时候哪都没动就亮机了。有时候又档代码

网友:
楼主你的CPU上面是个什么散热的 莫非你把INTEL散热器中间的铜芯给扣出来了

网友:
像这种亮机卡logo,一般也是先刷个BIOS。。。

网友:
修的不错,按三板斧来总没错。。。。。。。。。。。。。。

网友:
三斧中的 一斧  ,              秒了故障           ,  可以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卡LOGO呢,华硕的BIOS好刷,不用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