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75 不出内存供电

楼主(2017-08-09):
           联想g50-75 触发后电流0.6左右跳变,测量内存供电pu7无电压,其他电感都有电压,pu7芯片rt8231 12脚有5v ,7脚和8脚 s3 和 s5都有3.3v 9脚ton脚0.7v左右,怀疑芯片故障,更换了两个芯片都不出电压,把上下管换掉,断开电感都不出电压,没思路了,哪位大侠修过这个故障,指导一下,不胜感激,维修价格越来越低,故障越来越复杂,维修真是没出路了

Lenovo IdeaPad G50-75M NM-A291 ACLU7 ACLU8 NM-A291 Rev01 图纸.pdf

网友:
9脚ton脚0.7v左右 <====== 这里有可疑,查一下电阻

网友:
我也遇到太这样的,开机内存没开启  换了EC还是那鸟样

网友:
可以看看0.675那边有没有短路的。看看波形。

网友:
输出对地OK?  反馈OK?   运行条件OK?

网友A:
第九脚ton有问题,着重查一下这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九脚ton有问题,着重查一下这里

这个脚接电阻接b+ 没发现有问题 这个脚接电阻接b+ 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脚接电阻接b+ 没发现有问题 这个脚接电阻接b+ 没发现有问题

哦哦,条件都正常的话就换一下芯片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