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解答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8-09):
主板拔掉CPU供电的四角电源CPU风扇就能正常运转,插上就不能运转,插上之后点开关风扇刚想转就停了,似乎好像是CPU出问题了还是CPU供电部分出问题,哪位大神帮看看,之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板子,拿给别的师傅修的,但是没认真去学,现在想知道是什么问题,看自己能搞定没有,在此小弟先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这个CPU 供电的MOS 管短路引起的、就是12V供电短路

网友:
同问,是什么问题,之前也遇到过同样问题

网友:
这是CPU供电部分部分短路引起的,很容易烧U的

网友:
这要系统学习主板供电电路的,不会修还是交给专用维修的人去修吧

网友:
CPU供电短路引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CPU 供电的MOS 管短路引起的、就是12V供电短路

非常感谢,说的太详细了,谢谢大哥

网友:
其它供电正常吗?就CPU供电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