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MD101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7-08-09):
A1278 MD101不充电维修,结果是1-wire单行总线开路了,飞线到5脚的管子上解决,板层开路

网友:
这样一句话 主题是不允许的 以后不能这样发了 在这样发 就要扣分 封号了

网友:
这种发帖帮助不到人啊 要有图纸配上说明

网友:
你这也写的太草率了吧,图片也没有一张。

网友:
简单粗暴啊

网友:
描述得不够清楚,最好要根据图纸的元件测量,分析故障点。

网友:
给个图片就好了 容易记住

网友:
简便不明确!!!!!!!!!!!!

网友:
上个图纸最好了啊..................................

网友(2017-09-14):
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网友:
有图就好了
。。。。。。。。。。。。。。。。。。。。。。。。。。。。。。。

网友:
看起来简单 发现就很厉害哦

网友:
居然有图纸 或者点位之类的 机子图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