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进水开机定苹果、无基带维修实例

楼主(2017-08-09):
进水的机子,未拆主板前上电未发现短路,按开机键能亮苹果图标,但一直卡在苹果画面,电流定在350mA,拆下主板上电,触发后电流最大可以上升至一点几安,不过仍能进系统,此时可以判断之前开机定苹果定电流的原因是屏幕引起的了,用手摸一下屏幕的3个排线座,发现J1排线座发热明显,换掉J1排线总成后扣上屏幕也能进系统了,但主板发热很快,基带电源和基带CPU部位发烫,测试了一下功能,其它功能基本正常,唯独无基带的故障,拆下主板A、B面的屏蔽罩,依次测量基带电源的几路输出电压S1~S4,发现S2供电对地短路,借助电路图查看连接S2线路上的接地电容,依次测量测量得出C208_RF、C941_RF、C526_RF电容短路,拆掉后不短路了,将主板上电开机发现有基带了,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很好的经验,多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些阻值要自己测试的 ,一般我不用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