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原装板的通病,测机方案实施。

楼主(2017-08-10):
联想集成cpu 的板,一大波一大波来,通病都差不多,因此解决也快。但今天的联想板有两种。
第一种是
第二种是
之所以特意列举成这两种,是为了提高测机速度,避免操作上的不必要错误。【联想CGT31不能进win XP -pe,只能进win 8,之后再装win7-32系统比较好(XP系统没试过,以后可以尝试。)。而联想VER1.0可以进win XP-PE,也可以装win-XP系统。】
接下来看,两种的通病处理,貌似有些帖子已经说过了,但我是看师傅处理记录下来的。

第一张板
第二张板
第三张板
第四张板
第五张板
第六张板
综上所述,除了左下角靠边的两个电容不用摘除外,其他的电容都被摘除过,通病的解决由此而出结论。

在测机时,发现客户没带风扇,那测机cpu 要散热怎么整?
就是这么整,但是风扇之下,当然要垫上一个小铁片
之后,准备插上电源,但突然发现貌似这个是主板接口输出到硬盘的,而且这块原装板都找不到可以匹配的硬盘接口,只有sata口是通用。
这怎么能难倒测机小弟,外接硬盘(插上通用电源),短接绿色线和黑色线,sata口连上主板(这样神的方法肯定不是我想出来的)。于是正常开机了,附图告诉你们不是开玩笑。
用此方法,连测六块主板,给予通过。

网友:
图片真没有啊我也经常看到这机器不知道怎么修可以发图片吗些xiexie

网友:
看不到图啊  说的比较详细了 最好传上图片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片呢,楼主记得补图上来看看吧

网友:
图片都没有看到啊。是不是服务器出了问题还是楼主没有转上来

网友:
没有图片哦

网友:
费头发iug9877 7y7878乙方 他头发   5头发费 番天印衣服一套房㔿ui67

网友:
没图有点看不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