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g6-mx 修不出1.8V供电

楼主(2017-08-10):
cf-g6-mx  修不出1.8V供电   测Q39 4脚为1.3V感觉不正常,   R127电阻短路,请师兄弟帮忙查的是1K电阻  换掉OK

网友A:
在上个图   应该是腐蚀的不过看不出来

网友:
兄弟们有分加点分吧,没分下了

网友B:
亮机图传一个 就给加分

网友:
分压电阻直接用一个12K和10K电阻完美出1.8V,这个板子1.8VPLL供电的分压电阻容易坏

网友:
没认证  打酱油···························································

网友:
电阻有短路的,是漏电的吧!直接短路还真没见过!

网友:
Q39在哪?R127在哪?都没有看见图纸或者高清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机图传一个 就给加分

大哥们代码都跑到D7了 还不亮啊哎显示器太远了不能一起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上个图   应该是腐蚀的不过看不出来

你拍的这个图太笼统了,根本看不出什么地方修过。

网友:
上的图是机器修好亮了上的图是机器修好亮了

网友:
1.8是桥供电,桥供电没有出不了CPU供电了

网友:
不是不出是出1.3VCPU供电OK不是不出是出1.3VCPU供电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