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进水捡钱系列。

楼主(2017-08-10):
熟人介绍一个6p进水的机器过来找我修。进水捞起来放家里两天,再试过开机开不起,给手机充过电,没任何反应。估计充了几个小时的。到手拆机,万用表打电池正负极,0v,看来进水引起电池保护动作了。维修电源加电试机,上电小漏电,镊子开机,指针轻轻摆动,然后嗖嗖往上跑。屏背光水已经透完全了。原屏带指纹,显示无法激活touch id,换个测机屏试,显示正常,开机显示没指纹,想着完了。又得修指纹,。。。。。。咱们修手机肯定先排除外配,排线问题。于是换了铁板,洗板水洗主板座子。走狗屎运,指纹好了。换了背光,换了铁板。熟人嘛,给了块好电池。到此,本机修复,人家急着拿走,我就没有修小漏电,其实就一丢丢一丢丢漏电。

网友:
一丟丢漏电 就算个隐患  首先  电池就不耐用了  在一个  漏电严重后 就又出问题了

网友:
比较幸运了,但是很小的漏电也是个有隐患,能处理的话就处理下

网友:
我感觉还要出问题啊,我就遇到过一点小漏电没管他,最后大漏电!

网友:
铁板是不是管哪个什么touch id的哪个玩意儿

网友:
进水机就容易漏电,不知道有没有快速查到的方法

网友:
     做维修不能懒, 懒就要出事。   用久肯定出事

网友:
小漏电是最不好查的了,这种机器能搞的头疼

网友:
这个背光自己好换吗,我是找别人换的

网友:
漏电的话好修~  屏坏了成本就大了

网友:
这个是客户幸运,楼主收了多少米

网友:
这种报了价格然后又屏出问题的跟客户沟通起来比较麻烦,客户理解还好,不理解就白忙活了,还添堵。
时间长了多半还要来找你返修 。

网友:
这个还是要点技术和时间去修理的吧

网友:
有隐患 小漏电会导致客户电池使用快  时间长了不知道会产生什么其他问题

网友:
漏电就这样不管了??没测试什么功能不好用吗?

网友:
电池会不如原来耐用吧,还是等坏了下次再来一遍吧、

网友:
这个是比较走运啊。。。。。。。。。。。。。。。。。。。。。。

网友:
如果客户急要拿走,还是要给客人沟通好。说清楚有小漏电,电池可能不耐用,或者有其它没有检查到的故障。最好再放下,如果客人坚持要拿走再给客人说最好还是抽空拿过来再检查下。这样,不用担心客人找后帐,客人还会说你负责。
如果你不说。客人用一段时间发现问题了回来就会说了,你没修好,你技术不好。还会说你不负责。最后你还是得给他修好。好得不倒一句好听的话。

网友:
漏电 其实用烧的方法 直接找到源头

网友:
正在学习手机维修的路上  希望能有进步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下,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