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楼主(2017-08-10):
请教各位一下,这个R1832是个多大的电阻,干桥的时候干掉了  ,现在认不到硬盘。。。。

网友:
就是750欧姆标称值,苹果图纸更其它图纸标注有点差别,有的会标751其实阻值就是750欧姆,750是75欧姆。

网友:
75欧姆,简单的问题都要发贴?百度一下大把答案

网友:
上个100欧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