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umt主板不知道是板层受热坏了,还是cpu虚了

楼主(2017-08-10):
umt id主板我拆硬盘与黑触都好着,340度,32秒拆下电源,装上去,不开机了,开机电流80ma起跳然后到130ma,再调到80ma顶住,测cpu的所有供电都在,硬盘所有供电也在。换了三个电源还是老样子,是我手工没到位,还是说干umt本来就这样???

网友:
umt主板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不一定是手工问题

网友:
遇到UMT我直接放生   哎谁搞 谁搞 。。。。。。。。。。。。

网友A:
这是什么东东,没见过啊,是手机吗?

网友:
能不能联机,UMT的板子质量很差,32秒,时间久了一点,八成是虚焊了.楼主这个是个大工程了

网友:
UMT的板子质量很差,很容易断线.

网友B:
UMT的板子是什么板子,什么意思?

网友C:
请问各位大神   怎么区分 主板是不是 UMT 主板 大家都在说这个板子质量和做工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各位大神   怎么区分 主板是不是 UMT 主板 大家都在说这个板子质量和做工差!

umt 主板上写着的呢, 有这几个字母的就是 , ,

网友:
引用 网友D:
umt 主板上写着的呢, 有这几个字母的就是 , ,

OK 原来如此  谢谢兄弟指点

网友:
      UMT 容易 掉漆  一般U坏了  反正我怕UM的

网友:
UMT的板子直接给客户报风险,有报废的可能。尽量不搞

网友:
报风险以后,客户同意了再去放心大胆的搞。要不然还是别碰这样的板子。

网友:
一般15秒拿下,超20秒没拆下,直接放一边温度降下来后再处理

网友:
听着umt板那么恐怖,以后都不敢搞umt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东东,没见过啊,是手机吗?

苹果手机的主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UMT的板子是什么板子,什么意思?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8dcdbf20102w510.html看一下这里就知道了

网友:
还好你说的是ID板 拿来练手的 要是真板估计就麻烦了

网友:
死马当成活马医吧,干U,干好就好,干不好就扔

网友:
这么小的板子,手机主板吗。这个考验手工啊

网友:
这时候示波器派上用场了1111111111

网友:
这个小6的UMT还是没有说的那样烂的。小心点板层一般没事。

网友(2017-09-09):
没做保护把CPU 干爆了吧。。。Umt主板本身就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UMT,谈虎色变,出了名的质量差。稍微搞搞都能搞出大事情出来。

网友:
340度还要32秒钟才能下IC?你这手法不对啊,对面芯片虚焊了,要么是底层要么是上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