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50-30 (不触发)、二修机

楼主(2017-08-10):
lenovo B50-30 (不触发)、二修机。
     上家修过短路(并不意外)
     按开关没反应,好吧,看有动过其他地方没有,这款机一般情况不会出太大的问题,除非人为操作。
拆板再说,上次有遇到过开关是坏的,嘿嘿嘿,先用表笔刮一下再说,能多简单就多简单。果然不出所料,好像是开关坏了,
单独看一下开关,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装上去试试,没问题啊,好吧装机,试试看。
刚把各类线头插上,结果还是一个鸟。既然排除了开关问题,那就一个个拆,嘿嘿,问题出来了,插USB小板排线就不行,
好了,问题就这了。小板上没什么其他的,一键还原开关,竟然可以出现在这,先拆了再说,以前在类似于联想S400上遇到过,看它不顺眼。
拆了,插小板试,嘿嘿,就你了,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A:
有经验修起来就只快,直奔目的地,顺便提醒一下,你该剪指甲了

网友:
一键还原开关坏了会引起不触发吗?

网友:
厉害了    这个技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经验修起来就只快,直奔目的地,顺便提醒一下,你该剪指甲了

指甲留着下机器用的哈哈。。。。。。

网友:
一键还原开关坏了把3.3V开关机按键电压拉低了开不了机

网友:
键对地阻值低造成不开机. 有些东西很简单,但需要一个过程去了解

网友:
基地可以在积分兑换里面 增加一项 指甲剪   你值得拥有

网友:
同感。。我也是右手大拇指留的指甲。。拆本子舒服。。能感受壳子的拆卸需要的力量,用撬杠就感受不到。

网友:
不错,,,技术可以。。。。。。。。。。。。。。

网友:
学习了  ,,,   详细 还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