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不开机不充电维修,都是海棉惹的祸

楼主(2017-08-10):
客户送修联想Y400不开机不充电。接可调电源待机0.001,不充电,按开关不加电。拆机测试发现待机电压有5V,无3.3V.追查发现待机芯片3-5V开启信号控制复合管PQ12有锈蚀,清理后OK.  PQ12锈蚀是由指示灯的隔光海棉起潮造成的。装机测试一切OK,这是不是继联想B460  Y470  之后又一海棉惹的祸

网友:
学习了,楼主运气不错。多来这样的就发了。

网友:
Y470也有这问题吗   我没有遇到过  就修过V460 B460

网友:
LZ  运气好 三星 联想老脾气多    好多都是相同故障

网友:
Y460 b460貌似都有这养的情况.........

网友:
机器进水受潮导致,这个应该算是设计考虑不周

网友:
他这个上设计问题 这个机器有问题就是海绵惹的祸

网友:
这种应该算是通病了吧   以后碰到就好修了

网友:
海绵出问题的太多了,不过好修。。。。。

网友:
发个图片会完美了

网友:
联想机挺多这问题的 ,B460无待机也是这样的原因

网友:
看来我修的还是少呀 这种经典故障都没遇到过呢

网友:
这样才有需要我们维修员丫

网友:
好案例,以后碰到就可以秒杀了。设计上没有考虑到使用环境,哈哈

网友:
y400还没碰到这个问题 b460 v460碰到的比较多  y400反复重启的比较多 谢楼主分享

网友:
謝謝並分享信息。 好好保持 喜歡它

网友:
这种海绵时间长就容易腐蚀元器件

网友:
学习这问题都 有啊。。。。

网友:
多学经验修板才是硬道理

网友:
以后看到海绵多注意下了药

网友:
学习才是硬道理 经验多了也就方便自己

网友:
只要你能搞得好 有些客户是不会跳的 能用就好了

网友:
厂商想着法给你赚钱,你开心不?

网友:
还没有修道过 学习了 但是那个机器 现在我们这里出问题的很少 还没有怎么修道 以后肯定有了

网友:
运气真好,如果都遇到这样的机器的 就好了 哈哈

网友:
Y470有着问题吗。搞笑的一B,能不能不装B

网友:
目测就能看到的机器还是很喜欢的。那种看不出来的确实有点难修。

网友:
在南方容易回潮,有的就贴个贴纸都会,

网友:
Y470也有这问题吗 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不错的经验 下次看看遇得到吗

网友:
这钱挣的比较开心 哈哈哈 维修就是这样 技术 哈哈

网友:
追查发现待机芯片3-5V开启信号控制复合管PQ12有锈蚀,清理后OK. PQ12锈蚀是由指示灯的隔光海棉起潮造成的。

网友:
海绵时间久了会形成水分在内,也是不可以忽视的

网友:
学习了,以后有机会碰到可以先看这个地方。。。。。。。。。。。

网友:
以后遇到会注意!

网友:
触摸鼠标 左右按键 有缝隙 有少量水进入 海绵就吸附水 腐蚀主板

网友:
最不喜欢修不充电的,,,,,,,,,,,,,,,,,,,,